PIC编译器中指针与数组的疑问与switch的疑问

楼主(2013-09-06):
数组赋值给指针,编译的时候提示警告,提示suspicious pointer conversion(可疑的指针转换),请指点为什么?有没有解决的方法?

我在使用switch的时候出现一个现象,无论switch括弧的值是多少,都会随机进入case里面,例如
switch(8)
{
   case 1:break;
   case 2:break;
   case 3:break;
   case 4:break;
   case 5:break;
   default:break;
}
但是还是会随机进入case 1或2或3或4或5,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个现象的,请给指点一下!!谢谢!

网友A:
你的数组是怎么赋值给指针的,给行代码看下

网友B:
switch(s1)
{
   case 1:break;
   case 2:break;
   case 3:break;
   case 4:break;
   case 5:break;
   default:break;
}
这个要有一个变量呢?你写个8,代表什么意思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witch(s1)
{
   case 1:break;

我知道是变量,我修改了一个常量都可以进得去,变量也是随便进的,刚开始以为是变量的问题,修改成常量也是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数组是怎么赋值给指针的,给行代码看下

void show_Char( const rom far uchar *p,uchar adrPage,uchar adrColumn,uchar ZF,uchar Upside_down);
这是调用的函数,
void show_Char( “北京欢迎您”,0,0,0,0);这样提示报警!

还有下面这个函数,
void WriteHZ16(const rom far uchar *addr,uchar adrPage,uchar adrColumn,uchar ZF){
   uchar i=0, j=0;
   uchar k;
   const rom far uchar *Dptr;
   uchar temp;
   temp=adrColumn;

   Dptr=addr;

   for(k=0;k<16;k++)
   {
       if(temp<64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(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Wright_Cmad(adrPage | 0xb8);
               Wright_Cmad(temp | 0x40);
               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ZF==0) Wright_Data(*Dptr)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Wright_Data(~(*Dptr));
           Dptr++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(j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Wleft_Cmad(adrPage | 0xb8);
               Wleft_Cmad((temp-64) | 0x40);
               j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ZF==0) Wleft_Data(*Dptr)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Wleft_Data(~(*Dptr));
                   Dptr++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}
        temp=adrColumn;
        i=0;
        j=0;
        adrPage++;

    for(k=0;k<16;k++)
    {
        if(temp<6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(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Wright_Cmad(adrPage | 0xb8);
               Wright_Cmad(temp | 0x40);
               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ZF==0) Wright_Data(*Dptr)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Wright_Data(~(*Dptr));
           Dptr++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(j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Wleft_Cmad(adrPage | 0xb8);
               Wleft_Cmad((temp-64) | 0x40);
               j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ZF==0) Wleft_Data(*Dptr)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Wleft_Data(~(*Dptr));
                   Dptr++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}
}
调用如下:
void WriteHZ16(&hz[0],0,0,0);
只要是数组给指针这样赋值都提示警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witch(s1)
{
   case 1:break;

这种现象是在接收串口数据的时候发生的,如果不接受串口数据就不发生这个现象,我的串口接收是用中断接收,我在想是不是中断接收完了没有跳回原来地址,好疑惑,但是还有定时器中断,它倒是不影响!

楼主:
C18 现场恢复是自动保护吧??

楼主:
各路高手给指点一下!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这类编译器的switch的一个bug吧。
强烈建议改为if() else if(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void show_Char( const rom far uchar *p,uchar adrPage,uchar adrColumn,uchar ZF,uchar Upside_down); ...

代码上没看出什么问题,你将void WriteHZ16(&hz[0],0,0,0);换成 void WriteHZ16(hz, 0, 0, 0);试一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代码上没看出什么问题,你将void WriteHZ16(&hz[0],0,0,0);换成 void WriteHZ16(hz, 0, 0, 0);试一试 ...

试过了,还是有警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是这类编译器的switch的一个bug吧。
强烈建议改为if() else if()

这个试过了,现象还是有。

楼主:
我自己重新又新建了一个项目,发现如果电脑串口给单片机发数就有这个现象(20ms到100ms,再慢没有试过),难道是串口中断结束后现场没有恢复吗?我把文件发上来高手帮忙看一下!我找不到是哪里的原因。

楼主:
坛主大师帮帮忙!!!!!!!!!!!!!!

网友B:
写完整的简化的要出现问题的代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试过了,还是有警告。

这种方式会有警告?确实不可思议。  我在用PICC18编译器 没遇到过类似警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写完整的简化的要出现问题的代码

这是有问题的代码

网友D:
字符串指针是char*p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字符串指针是char*p;

请指点,你说的不太明白?

楼主:
我找到switch乱跳的原因了,是因为中断优先级造成的,我的程序里有两个中断,一个是低级中断,一个是高级中断,低级中断放的是定时器的处理程序,高级中断放的是串口的处理程序,有没有老师能给指点一下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D:
加个取地址符号,还不行,强制指针转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加个取地址符号,还不行,强制指针转换

我试一下,你能否给解答一下下面这个问题,
使用中断优先级造成程序跑乱,我的程序里有两个中断,一个是低级中断,一个是高级中断,低级中断放的是定时器的处理程序,高级中断放的是串口的处理程序,老师能给指点一下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D:
中断里如果访问公共资源, 一定要满足互斥条件,特别是写(修改)操作

一般情况下,中断只收集必要数据(这样一般可以保证中断程序小而精练),设定标志,主循环查询标志,处理后清除标志,这样就不会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中断里如果访问公共资源, 一定要满足互斥条件,特别是写(修改)操作

一般情况下,中断只收集必要数据( ...

不好意思,能具体一点吗

网友E:
估计还得叶老师出马

网友D:
所谓的程序跑乱,其实是逻辑混乱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所谓的程序跑乱,其实是逻辑混乱了

我感觉自己在设置中断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,我是按照datasheet做的,就是中断入口的的跳转函数有的是伪指令,并且里面还用到了goto跳转语句,这种写法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,在网上我也没有搜索到其他的写法,你能否给一些其他的C18的中断写法,#pragma code high_vector_section=0x08
void high_vector(void)
{
        _asm goto
        PIC18F_HIGH_ISR
        _endasm
}
#pragma code

#pragma code low_vector_section=0x18
void low_vector (void)
{
        _asm goto
        PIC18F_LOW_ISR
        _endasm
}
#pragma code
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估计还得叶老师出马

叶老师是哪位?怎么请他出山?

网友D:
中断程序一般是这样的,用goto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中断程序一般是这样的,用goto。。。

我不明白的是,为什么高级中断和低级中断放在一起就出现了问题了呢?郁闷的问题。

楼主:
先结贴吧,谢谢大家了!

楼主:
问题找到了,是中断关键字写错了,高级中断和低级中断的关键字都写成了interrupt,谢谢大家!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叶老师是哪位?怎么请他出山?

ayb_ice等网友水平都很高,他们帮不了你,我也是白搭。

另:我也不住山里。

另:简单问题,还是靠自己比较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ayb_ice等网友水平都很高,他们帮不了你,我也是白搭。

另:我也不住山里。

呵呵,叶老师真幽默,这个问题是自己的问题,是自己疏忽了,还有就是对编译器不太了解,以后还要多多向您请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