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MOSFET 发热非常严重

楼主(2013-09-06):
最近在测一个IGBT驱动光耦,型号为HCPL-3120,他内部可以看成是2颗MOSFET组成的推挽电路。
其原理是:当VCC=20V
当输入端LED发光时,上面一颗导通,电压等于电源电压 20V
LED关闭时,上面一颗关闭,下面一颗导通,电压VO=0,

我用万用表测得的现象也与上面的一致,即IF=10mA时VO=20V,IF=0mA时VO=0V。测试图如下。

可是问题来了,保持在IF=10mA一段时间,VO从20V开始下降,很快就降到10来V,此时光耦还严重发热。
还有一个现象是,我把IF=0mA以后,VO的电压不再降为0V,而是3.5V左右。

非常纠结,很明显这一颗被我烧坏了,但一直找不到原因,求大神指导啊。

网友A:
哦,直接以FET为负载吗?

网友B:
负载是不是太大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,直接以FET为负载吗?

算不上负载吧,因为我是用电压档测电压的,所以IO基本上是为0的。
我这样测是因为这颗光耦后面接的是IGBT或者MOSFET的栅极,在开启他们后栅极电流也就是IO电流也为0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负载是不是太大了?

万用表的电压档应该可以看成是无负载的吧

网友C:
也许是电源的尖峰毛刺将其击穿了。纯属猜测,概不负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也许是电源的尖峰毛刺将其击穿了。纯属猜测,概不负责。

我后续加个电容试试

网友D:
疑点:
1、10mA电流如何加的?
2、MOSFET的栅极无电流?
3、坏了就换一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疑点:
1、10mA电流如何加的?
2、MOSFET的栅极无电流?

1. 10mA我用恒流源源加的
2.  MOSFET的栅极应该只是在开启的时候有一个栅极充电电流吧!然后就没有了。
3.这个。。。我想确认我是怎么把他测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