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llegro]
安装CadenceAllegro16.5,打开出现问题,求助,急!!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9-16):
license没有安装对嘛……

网友B:
重新**即可

网友C:
重新**
环境变量中 指定license位置

网友D:
CadenceAllegro16.5,我也是**很多次了,都没有一次成功。

网友E(2013-11-26):
把switch切换成16.5试试,我**成功有时候打开报没license,切换一下就好了,可以试试看,也不见得就是这个问题

网友F(2014-10-31):
我的和你一样,也是这个弹窗,不知道你解决没?

网友G:
嗯 xp系统  一看就是

网友H:
我用的WIM7 64位  16.5 16.6**过好多次了 都没问题呀

网友G:
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。你的问题我也遇到了,前几天也解决了。问一下,楼主是否用的xp系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