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
请问 红外传感被干扰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3-09-06):
我是一个新手,各位大神帮帮忙。
红外音频传输,通过红外收发管进行传输,但室内灯光传输影响很大,
打开灯时基本没信号,关灯就行了,如何解决?先谢过了.

网友A:
建议你考虑一下频率问题,可以参考红外耳机的原理。。。。

网友B:
将基带信号调制后再发送。

网友C:
我们是进行ASK调制,解调效果很好

网友D:
进行调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