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 5.0固件掉了怎么办?快疯了!!

楼主(2013-09-06):
小弟刚从ST的IO口上解放出来,昨天手贱把JLINK上两个针短接了,然后然后绿灯就不亮了,学着百度刷固件的方法,刷到最后绿灯亮,  拔开USB后还是以前的状态,红灯亮,绿灯没反应。
学习的路上真是多灾多难呀。只能给50分,全送上了。谢谢。

网友A:
工具而已,买 个新的吧。

网友B:
可能是下载口的问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具而已,买 个新的吧。

不,我要争扎。发帖当然是希望把东西搞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下载口的问题啊

,能在详细说说吗?

网友C:
找卖家问一下吧,看看能不能给个解决方法。

网友D:
找卖家要下资料,重新把固件烧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找卖家要下资料,重新把固件烧上

jlink是阿南哥给的,阿南哥说板子是别人送他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jlink是阿南哥给的,阿南哥说板子是别人送他的。

:L那就麻烦了

网友E:
多半是由于在JLINK使用过程中固件意外损坏造成的,只能重新刷软固件库了。

网友F:
找论坛的王紫豪帮忙,哈哈

网友G:
你这个版本有点旧,固件恐怕不好找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就麻烦了

老天保佑,遇到贵人相助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这个版本有点旧,固件恐怕不好找

前辈,我问下,现在的V8是最新版吗,而且这个固件是以什么方式来命名的,5.0和V8外人看不出来有什么关系呀。固件和外部电路有关吗?我感觉还是有关的,因为如果没关系的话,升级之后应该更好才对是吧?可是有的一升级就会有很多问题。这又是为什么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找论坛的王紫豪帮忙,哈哈

感激不尽,感激不尽。

网友H:
我也没那本事,呵呵。版本太老了;在这些工具上浪费时间不值得哦,这些我一般都备3套以上自己用。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

网友I:
实在不行买个新的....反正现在这类工具很便宜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也没那本事,呵呵。版本太老了;在这些工具上浪费时间不值得哦,这些我一般都备3套以上自己用。工欲善其 ...

恩,这几天回家了,没及时回复。
  结贴了。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实在不行买个新的....反正现在这类工具很便宜....

恩,也只有这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