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耐压 问题

楼主(2013-09-06):
新入行,求教个问题。

图中电路,如果对 电源输入端2端子 与 信号输入端5端子 之间打AC-500V的高压,请问能过么? 为什么共地就过不了?

(电路是共地的)

网友A:
被击穿了,应该加隔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被击穿了,应该加隔离的

首先 谢谢您的回复:

1.您估计哪块会被击穿呢?

2.您说的隔离 是指 将电源 做成隔离的开关电源,还是 将信号隔离?

网友A:
内部电路会被击穿,管脚之间的耐压是有特殊规定吗,一般都是做与外壳之间的耐压

网友B:
接插件2、5脚的距离是多少?距离过小肯定会被击穿。在PCB设计中,应人为拉大两部分电路之间的距离。共地过不了,可能是因为PCB上地回路面积过大,还有你的系统地与大地的连接方式造成的。

网友A:
隔离可以提高系统的耐压值

网友A(2013-10-08):
TVS就直接通了

网友C:
在D2后端加一个TVS管试试。

网友D:
TVS对高压小电流有效,可以吸收杂波但不能产生能量衰减,但是楼主做的是AC500,楼主可否描述更确切一些,不共地能过?

网友E:
打耐压只少1000V,小于2mA,500V的指的是绝园,电阻大于2M

网友A(2014-01-21):
耐压要考虑信号、电源之间的隔离问题

网友F:
在500V交流下,二极管电阻电容等就组成了通路,何况那么大的电容,漏电流肯定不小,能过高压才怪呢,必须隔离,将信号隔离或者电源隔离都可以。

网友G:
共地那么AC500V就大约有 +/-700多V的最大电压加到了系统中,你还需要分析一下是+还是-的电压击穿了系统。

网友H:
信号和电源共地,直接打肯定击穿,击穿的元件那就看哪个最薄弱了。信号接入单片机应该是个数字信号吧,那就用光耦隔离。

网友I(2014-02-21):
请问:加了变压器次级输出加TVS管后如何过耐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