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9、LPC] 问题:9g20(9260)程序固化烧写

楼主(2013-09-06):
求教大侠们~~
问题:开发板是9g20的,烧写光盘自带的led程序可以固化,掉电可运行。但由于项目要跑ucos,所以去micrium官网下了9g20的ucos模版程序;程序下到ram中可以运行,但想固化到nandflash就运行不了。

本人用IAR6.21,期间各种设置icf,mac文件都不行,发现自带的led程序和micrium官网的程序的启动汇编程序不同,用led的启动程序和micrium程序编译通过固化烧写也不行。现象:IAR仿真led程序,发现启动代码开始地址是0x20000000,但micrium的不是,是0x2001c...我用sam-ba烧写,擦除flash后,sent boot file我用的是光盘和led一起的bootstrap(nandflash2sdram)。之后我把.bin文件下到0x20000中,led程序可以,但micrium的程序就运行不了,软件putty也没打印。期间我也上网查关于这个问题原因,但没有。很多是因为硬件有问题,还是什么自己做的板子怎样。我这个是可以排除硬件问题了。我也看了关于atmel这款芯片关于启动的内存映射啊地址,原理,也看到有人因为启动这问题困扰很久。但真心还是没把烧写这个问题解决。希望大侠们看到我这问题给点意见或办法。谢谢!!!!

网友A:
下一个AT91Bootstrap,根据ucos的情况改一下加载位置(JUMP_ADDR), 和flash中位置和长度(IMG_ADDRESS, IMG_SIZE),编译烧到nand首块即可;ucos烧到IMG_ADDRESS处。注意要用nand版本。

网友B:
好好的linux不用,要用uc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一个AT91Bootstrap,根据ucos的情况改一下加载位置(JUMP_ADDR), 和flash中位置和长度(IMG_ADDRESS, IMG ...

感谢楼上热心回答!
你说的jump_addr,img_address,img_size我在网上有见过这段代码的设置。可惜现在下载的版本不是这样的,我也尝试在bootstrap的nandflash版本中改,让其jump to 0x2001c...那里,然后编译sent boot file进去;但还是不成功。另外我在iar的icf文件的sdram的start由默认的0x20000000改为0x2001c...也不成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好的linux不用,要用ucos

呵呵...是项目的需求啦
因为ucos的实时性还是会比linux好。而且处理的数据量有点大,也要快,所以才用。
貌似网上很难找到用9260(9g20)+ucos的资料什么的。。。

网友A:
不行,就调试一下bootstrap啦。nand boot的话,仿真器不好用,刚开始就靠点灯;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能格式化输出的打印函数(经串口),看load的ucos image对否。
注意bootstrap image大小不要大于2KB。

网友C:
ls能把bootstrap编译到2K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s能把bootstrap编译到2K?

呵呵,估计他打错了吧,9260是4k,9g20是16k。

网友A:
是的,我写错了。楼上数值才是对的。

网友D(2014-12-21):
楼主光盘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,9260的资料很难得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