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如何计算隔离变压器的圈数?

楼主(2013-09-07):
R1端是电话线进来,这个是一个电话线通讯电路,请问一下T1和T2隔离变压器的参数是多少?有没现成的变压器?如果没有如何计算他的参数呢?现在知道它的初级和次级的电感量和线径0.07,可以计算出它的线圈数吗?谢谢!

网友A:
R2是干什么的?

网友B:
最快办法找个坏猫拆开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想抄板?…

是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快办法找个坏猫拆开数

拆不开了,一拆线就断呢?还有别的办法吗?

网友D:
这个和磁心有关吧,给你个链接看看。http://www.838dz.com/calculator/1786.html
不过这么搞还是有点麻烦,最好找到型号之类的直接买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