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运动装置如何来调整周期?

楼主(2013-09-07):
求大神  ,  给 一个 思路

网友A:
现在才问这个问题晚了,你只剩10个小时来实现。
启动时,离开零点要推,回摆过零之前要吸,过零之后再推。
刹车时反过来。

网友A:
电流大小按不同曲线变化可以实现同角度不同周期,或者同周期不同角度。

楼主:
已经  弄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