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
单片机供电问题

楼主(2013-09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低功耗和低成本肯定选用5V/3V,至少没有降压的功耗损失,也没有变压部分的器件成本

网友B:
7V多的锂电,降压到5V/3V。

但是,锂电池还有充电的问题吧。

功耗低的话,一个工频变压器 + 两个整流桥,加几个电容,也搞定。自己核算成本吧。

网友C:
直接5V/3V,上电时,电池充电,断电时电池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5V/3V,上电时,电池充电,断电时电池供电

嗯,我也是这样想的,毕竟电池不能长期充电的!

网友D:
电池供电,加自动充电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