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O ULINK DEVICE FOUND

楼主(2013-09-07):
LPC17XX的板子,调试时ULINK连接不上,"NO ULINK DEVICE FOUND",驱动已经自动安装,不过设备管理器没看到,KEIL的OPTION和utilities均设置ULINK2,可能是什么问题呢

楼主:
该怎么查找是哪里的问题

楼主:
如果是加密禁用了JTAG,该怎么用ISP擦除

楼主:
软件版本和ULINK版本不匹配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tupian

这个图片的意思,根本没有找到ulink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头像不错

屌丝心中的女神,皆是虚幻,纯属YY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头像不错

同感:handshak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