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be间的电阻作用?

楼主(2013-09-07):
如题,经常看到很多三极管电路中在发射结并接一个电阻,不是为了直流偏置(因为bc级不加),看了网上有人说是自举(这个说法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),有人说是be结的阻尼电阻保护三极管,还有人认为是提高基极门限,抗干扰,求指导啊!

网友A:
在发射结并接一个电阻?并接?

网友B:
这也指导?给一个具体的电路。
一般是开关电路,并一个电阻,静态时防止干扰、误触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也指导?给一个具体的电路。
一般是开关电路,并一个电阻,静态时防止干扰、误触发。 ...

见3楼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输入为低电平时,下拉的电阻,可以加快Vbe间电容放电,从而加速输出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输入为低电平时,下拉的电阻,可以加快Vbe间电容放电,从而加速输出变化。 ...

感觉不太像加速三极管截止,可能有这方面的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也指导?给一个具体的电路。
一般是开关电路,并一个电阻,静态时防止干扰、误触发。 ...

静态时防止干扰?如何做到的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静态时防止干扰?如何做到的?

非要说静态干扰,那么就是下拉的电阻和CE间的分布电容产生了滤波的效果!

CE间?

网友D:
加速,我这样用过

加速感觉像是并联在基极电阻上,这种的没见过
你能说说用做加速时的情况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静态时防止干扰?如何做到的?

有一个电阻负载,让三极管导通的电压会提高。
如果高阻输入,输入开路,或者上电时GPIO处于高阻,容易被干扰。

就好比示波器,用手摸探头,会有50Hz的大信号干扰。
如果在探头和地之间并联一个10K电阻,手摸的感应电压就下降。

网友E:
抑制温度漂移的

这个我就更不能理解了,降低发射极电流?

网友E:
降低发射极电流

网友F:
两个作用:
1、R1和R2构成分压,可以用来限制在输入电压大于一定值时才使三极管导通。
2、在输入电压为未知时,比如说单片机的IO为高阻态时,用R2下拉,使得三极管截止。

第一个作用我不认同,基极点位已经固定,何来分压;第二点倒是有可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一个电阻负载,让三极管导通的电压会提高。
如果高阻输入,输入开路,或者上电时GPIO处于高阻,容易被 ...

嗯,这点防止高阻态,使三极管可靠截止,可以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主要是吸收掉集基间的漏电流。

可否详细说说啊?为什么是bc的漏电流呢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可否详细说说啊?为什么是bc的漏电流呢?

是这样的:
环境温度较高时,集电结反向电流Icbo指数增大,此电流必流入发射结而成百倍之大(Iceo),而不能可靠截止
故而加Rbe提供Icbo之通路,流入发射结甚少,截止更可靠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是这样的:
环境温度较高时,集电结反向电流Icbo指数增大,此电流必流入发射结而成百倍之大(Iceo),而不 ...

哦,原来如此,我再理解理解,谢谢指导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两个作用:
1、R1和R2构成分压,可以用来限制在输入电压大于一定值时才使三极管导通。
2、在输入电压为未知 ...

你还没搞懂啊。
之所以说是分压,是在VBE还没导通的时候。只有分压后的VBE电压够大,才能是发射结导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还没搞懂啊。
之所以说是分压,是在VBE还没导通的时候。只有分压后的VBE电压够大,才能是发射结导通。 ...

你的意思是提高输入导通电压的门限值,抗干扰么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的意思是提高输入导通电压的门限值,抗干扰么

是的。。。

网友I:
静态工作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的。。。

小小一个电阻有这么多作用,总结一下:
1、防止单片机高阻输入时外部晶体管误导通
2、由于温度升高,吸收Icbo电流,防止Iceo过大而使三极管无法关断
3、在三极管没导通前,对输入进行分压,提高电压门限(这一点作用对于io口ttl电平貌似作用不大,因为输出电压高电平本来就有3.3v高于0.7v,不需考虑门限值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