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,b能自生电压???

楼主(2013-09-07):
这样的电路,9012 ,PNP,e接8v,c通过电阻接gnd

用万用表测量 BE,竟然有4v的电压!!!!!!!!!
这是怎么回事?????

关键是正4v的电压,也就是B比8v高4v呀!!!!

谁信呐

网友A:
你表笔一个接E极,一个表笔悬空看看?

网友B:
表示不信啊

楼主:
这里不能上传视频。我刚才录像了。真的是这样的问题。

表笔接ec是+8v,表笔接eb是-4v!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表笔一个接E极,一个表笔悬空看看?

0v

网友C:
处于强电磁场环境中,由此可能

网友D:
eb是个二极管,b为什么不能有电压呢?

网友E:
你把问题放大一点, 假设VCC是220V  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B不能有电压了:lol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你把问题放大一点, 假设VCC是220V  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B不能有电压了

不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处于强电磁场环境中,由此可能

就电脑旁边呀!!!!!!!办公环境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把问题放大一点, 假设VCC是220V  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B不能有电压了

我就不明白,为什么b电压比vcc还高

网友G:
PNP三极管,B应该是通过电阻接地的,你是怎么接的?
你B极接的多高的电位?
你把R1去掉,我就不信还能高出4V
你的电路接法很可能有问题,放完整图上来

网友H:
Vb=Ve-0.7V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电脑旁边呀!!!!!!!办公环境

倘如此,可“自生电压”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倘如此,可“自生电压”

勉强的解释,不合理!表笔电量不足,或者三极管坏了,或者是B极带电阻的三极管,又或者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勉强的解释,不合理!表笔电量不足,或者三极管坏了,或者是B极带电阻的三极管,又或者。。 ...

这叫合理解析
1. 如果楼主实验现象确实,则必应有其原理,“天线”即是常见原理之一
2. 长表笔线+表大面积导体,足以形成“天线”效应,e—感应电压由此形成

然而,它与“表笔电量”无关,更与“B带电阻”不靠,更没“3极管坏了”什么事儿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勉强的解释,不合理!表笔电量不足,或者三极管坏了,或者是B极带电阻的三极管,又或者。。 ...

当初赫兹以实验验证电磁波的存在,那个电磁环境非常“干净”,世界上除雷电外再没有任何电磁波源,居然能够让空气间隙跳火花。
空气间隙跳火花,那需要多高电压?
14楼图,和赫兹当年实验是一样的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里不能上传视频。我刚才录像了。真的是这样的问题。

表笔接ec是+8v,表笔接eb是-4v!!!!!! ...

那弄几张图上来.

楼主:
上图是,电压表,接在gnd(C)和VCC(E) 8v。

然后下图是把万用表的负极接在B上,测量出来的。今天是-2.5v!

楼主:
不是电磁。我把所有的电脑都关了。电压不下降。但是拔掉稳压电源电源线,就是0.2v了。电脑的存在,反而把-4,拉低到-2。

关电脑就是-4.

关掉稳压电源,还是有电压。

把稳压电源的GND,拔掉,电压不变!

把红线从稳压电源上拔掉,-0.2V了!

IMG_1994 (Custom).JPG (326.14 KB )

网友C(点评):
楼主对空间电磁环境估计不足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PNP三极管,B应该是通过电阻接地的,你是怎么接的?
你B极接的多高的电位?
你把R1去掉,我就不信还能高出4 ...

就上面开始的那个图。没有其他东西。

楼主:
我现在就怀疑是那个稳压电源,高频的问题。然后二极管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处于强电磁场环境中,由此可能

现在几乎肯定是和稳压电源有关!

网友C:
“和稳压电源有关”包含2个概念:1.作为8V供电电源差/共模不干净;2.作为设备自身电磁辐射

网友K:
貌似电源以前了解过,是开关电源,性能指标还行,纹波大了点,但不足以出现这种怪状。。。
很有可能是数字表电不足,该换电池了。换个信的过表重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貌似电源以前了解过,是开关电源,性能指标还行,纹波大了点,但不足以出现这种怪状。。。
很有可能是数字 ...

不是电池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