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是否支持u盘烧写程序,完全不用pc???

楼主(2013-09-07):
stm32是否支持u盘烧写程序,完全不用pc???

香主 这个可否实现,有没有具体办法?一个u盘,一个stm32开发板。

楼主:
如果如果FLASH足够大,将第一次程序放在0x8000000 到 0x8001000,ram 也设置一个区域,将u盘插入后,把十六进制的烧写文件放到flash的另一个区域,比如2000开始的地方,然后运行我后放的这段代码,擦掉第一次的,这样实现程序更新。这样是否可行,香主今天休息吗?

网友A:
有离线烧写器的,楼主可以参考下

网友B:
有离线烧写器也需要用电脑复制进程序,把你的程序放进离线烧写器的模拟U盘,保密风险很大,使用离线烧写器不要把文件放进模拟U盘,模拟U盘可以存离线烧写器的应用支持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