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系列芯片的烧写文件 .s19与配置字节是啥关系?

楼主(2013-09-07):
    用下载器STVP下载程序,其中有很多字节选项,难道这些字节选项每次下载时候都设置一遍?那样生产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错。
有没有办法将这些设置字节保存下来,到时调用文件?或者这些设置就包含在 .s19文件里面? 一直没研究懂

网友A:
看参考手册中的选项字节编程

网友B:
我也希望有谁可以说说这个问题,因为我编写的程序用到了单片机的复用功能所以要对选项字节操作,每次烧录都这样会很麻烦。

网友C:
可以从STVP的option bytes界面之间把option bytes的设置另存为hex文件,在量产烧录时导入即可;
也可以自己在程序中定义出option bytes的区段,并把设置值作为常量指定到该区段,生成的s19文件会将设置值保存进去。但是在STVP烧录的时候还是需要在option bytes页导入s19文件,而且会出一大堆warning,还不如用第一种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