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
请教低通滤波器调试问题

楼主(2013-09-07):
昨天设计了一个3DB频率为700HZ的二阶低通滤波器,500HZ出来的波形很像双边带调幅波,示波器打到MHZ档位后发现有一个大约十兆,幅值为100MV的正弦波 ,,,以为是从电源窜进来的噪声,,,在电源端并联了一个103的陶瓷电容和一个104的钽电容,结果还是有那个高频波。。。。。请问这是什么问题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你的电路呢,你这么说,我们也不知道啊

网友B:
将原理图传上来  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  没有图纸  那就是盲人摸象啊

网友C:
将图纸传上来吧   楼主  想看看那

网友D:
楼主  最好把你的电路图传上来   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  这样综合判断一下   应该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