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请教一个关于Altium的问题

楼主(2013-09-07):
PCB图中有一些白线,白线上有两条并行粗线。请问这线是什么东西?貌似跟Net一样的性质,怎么把它去掉?谢谢

网友A:
白线是飞线,并行粗线是DRC检查时的错误MAR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白线是飞线,并行粗线是DRC检查时的错误MARK

这个飞线是干嘛的?跟connection有什么区别?另外你说的DRC的MARK为什么在我关闭on line DRC的时候,还是存在这个并行粗线呢?谢谢解答

网友A:
飞线表示他们是同一网络,想要关闭的话,请选Reset  Error  Markers

网友B(2013-10-18):
复位一下DRC检查

网友C:
电气规则检查完了之后,飞线上就这样显示了,只要连上了再检查就没有了

网友D:
如果不想看到飞线,可用“N”“H”“A”掩藏所有飞线;“N”“H”“N”点单一网络也行,不过只掩藏单一飞线。
要显示飞线,对应的是“N”“S”“A”和“N”“S”“N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