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
NMOS管和PMOS管的用法

楼主(2013-09-07):
如何让MOS管的源级接锂电池,栅极接外部输入电源,漏级作为电源输出。不外接电源时,栅极的电压为0,外接电源时,栅极的电压要大于源级的电压。我该有什么mos管

楼主:
我的意图是通过栅极控制MOS管的导通和不导通。不外接电源时,栅极为低电平,mos管导通,漏极的电压为锂电池的电压。当外接电源时,mos管关闭,漏极的电压为外接电源的电压。请高人指点

网友A:
很显然是PMOS

网友B:
P型管很少见 IR的比较多  有没有谁用到呢

网友C:
是不是想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:USB接入,电池不放电,USB供电,没接时电池放电

网友D:
用1个PMOS管 + 1个二级管应该可以达到

网友E:
P型MOSFET:如 AO3407。

网友F:
大家都知道啊

网友G:
PMOSE 栅极要电阻分压,否者输入电压太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