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正弦波振荡器产生电磁干扰导致EMC通不过

楼主(2013-09-07):
LC正弦波振荡器是用晶体三极管来实现的,所产生的电磁波会传导到电源线,导致EMC测试不通过。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?在猜测是不是因为PCB板布局布线所导致的问题?一直在查这方面的资料,查不到。望高手指导。

网友A:
哪一级振荡与否,很容易看出来,也容易处理。
并且,如果产生不期望的振荡,电路性能就无法保障。

如果是作为象电台那样,单频的振荡容易解决的。

网友B:
最好不用开关电源。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。线性电源为好。
因为,LC三极管振荡电路,参数不是恒定不变的,例如温度可以产生参数变化。
所以振荡频率,是在变化的。
那么什么引起了,振荡频率的变化呢?
首先,电路内部噪音是最大的可能,因为噪音应该包含了所有频率成分。如果LC,发生变化,那么振荡频率就变化。但要有频率成分提供者。这可以导致波形谐波的出现,波形的变化,不是那么地纯正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好不用开关电源。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。线性电源为好。
因为,LC三极管振荡电路,参数不是恒定不变的, ...

采用的电压直接由市电接入,用变压器把市电转化为48V,通过桥堆和一个电容之后,给晶体管供电,产生幅值为110V左右的的正弦波。正弦波传送给压电陶瓷,产生超声波把水雾化。这个产品的名称叫超声波雾化器。还能分析出问题来不?不用DCDC或者LDO的元原因应该是会增加成本。电流比较大,使用的电阻电容都是直插的。能承受的功率比较大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好不用开关电源。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。线性电源为好。
因为,LC三极管振荡电路,参数不是恒定不变的, ...

变压器是很大的那种,一个手张开能攥的过来吧

楼主:
有人能给出个主意不?

网友C:
给晶体管供电那边加pi型滤波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给晶体管供电那边加pi型滤波试试

恩,好,正在采用这个方法

网友D:
加滤波器,同时注意PCB设计,这跟PCB设计的关系是很大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加滤波器,同时注意PCB设计,这跟PCB设计的关系是很大的。

恩,谢谢

网友E:
是电源线上的传导测试不过吗,可以加一个EMI滤波器

网友F:
lz应该说清楚是emi没过还是ems没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电源线上的传导测试不过吗,可以加一个EMI滤波器

恩,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lz应该说清楚是emi没过还是ems没过

是ems没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