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GBT驱动器QP12W05S-37(A)应用注意事项

楼主(2013-09-07):
QP12W05S-37驱动器在应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:

  (1)为了提高驱动器输出电压的稳定性,要求在DC/DC输出端外接低内阻电容,容量根据驱动负载选择;

  (2)驱动器自带隔离电源只为此驱动器应用,所以不可以外接其它负载;

  (3)驱动器带有较多的外部调节功能,为了保证调节精度和效果,在需要时外接元件都需尽可能靠近驱动器;

  (4)栅极驱动输出到IGBT栅极电阻之间的引线要尽可能短,最好控制在18cm内。其栅极驱动输出引线与发射极输出引线须用扁平线或双绞线引出;

  (5)由于驱动器的栅极驱动输出的开通与关断采用同一个端子,为了减少关断时IGBT集电极的电压过冲,可以采用下图6的连接方法,具有不同的开通栅极电阻和关断栅极电阻。

  (6)由于igbt模块会因其栅极-发射极电压过高而损坏,可在栅极与发射极之间加一个双稳压二极管和10KW的电阻对其进行保护。由于普通igbt模块栅极-发射极最高电压为±20V,所以双稳压二极管可选为16V-18V。

   (7)短路检测二极管具有反向恢复特性,为了防止IGBT集电极高压引入驱动器,可在故障检测端加一个30V的稳压二极管到COM端来保护驱动器。

      IGBT驱动器及专用电源产品链接:http://www.mornsun.cn/product/ProductLine.aspx?channelid=29

网友A:
:victory:这个驱动器的应用案例比较齐全,若保护及外围能够简单点就好了

网友B(2013-11-27):
没有图啊

网友C(2014-06-06):
有图吗 亲们 怎么用啊这个启动模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图吗 亲们 怎么用啊这个启动模块

可以参考技术手册最后一页,有详细的方案电路图和使用注意事项

QP12W05S-37      http://www.mornsun.cn/public/channel/IGBTLED/IGBTDriver/QP12W05S-37.pdf

QP12W05S-37A    http://www.mornsun.cn/public/channel/IGBTLED/IGBTDriver/QP12W05S-37A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