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模块过流保护方式

楼主(2013-09-07):
请教大家一下。 DCDC开关电源模块过流保护一般采取什么措施?限流的多一些,还是输出截止的多一些?
vicor 的过流保护trip 是什么意思?
lambda模块的过流保护是什么措施?

网友A:
涉足不深啊,帮不了你,帮你顶起让高手区解决!

网友B:
打嗝或者恒流保护

网友:
用个小电阻驱动三极管做反馈,关断开关,不知道行不行哦

网友C:
可以说, 过流保护是所有正规设计的电源电流都要实现的功能.
DCDC 里常用 "打嗝" 的方式.
输出截止虽然保护的效果最好, 但故障恢复不方便, 采用的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