矩阵电路唤醒问题

楼主(2013-09-07):
要用单片机做一个60键遥控器. 准备使用8*8矩阵电路, 但有个问题就是矩阵电路如何sleep唤醒.
或者使用定时中断唤醒扫描矩阵无键再进入sleep模式?

网友A:
可以用与门或者或门接到能唤醒单片机的外部中断里。maybe

网友B:
行全部输出,列全部输入带中断功能

楼主:
行全部输出,列全部输入带中断功能---矩阵是扫描吧,每时候其中只有一线为高电平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行全部输出,列全部输入带中断功能---矩阵是扫描吧,每时候其中只有一线为高电平. ...

不能唤醒后在切换到扫描模式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能唤醒后在切换到扫描模式啊

明白人

网友D:
定时中断唤醒扫描矩阵

有键,处理  -->sleep
无键,      -->进入sleep模式?

网友E:
定时唤醒后扫描

或者把所有行或列都通过二极管接到一个外部中断上
靠外部中断唤醒之后再扫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