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MOS驱动问题

楼主(2013-09-07):
电路如图所示

条件限制:
负载R12必须接地,不能接电源
驱动频率必须为5M,由单片机产生,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10mA

现在的问题是:
用P管驱动,但在频率为5MHz时P管无法快速截止

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?

网友A:
P管是这样用的吗?

网友B:
P管好像不能这么用吧。
这样P管能导通吗?
感觉像是你在使用PNP的三极管

网友C:
把你的PMOS管换成PNP就可以用了。PMOS管不是你这么接的

网友D:
LZ翻开模电教材看一下PMOS原理,找个例子看看怎么应用!

网友E:
确实不是LZ 这个接法

网友F:
ds翻一翻,io加图腾

网友G:
支持楼上做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