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
PMOS驱动问题

楼主:
电路如图所示

条件限制:
负载R12必须接地,不能接电源
驱动频率必须为5M,由单片机产生,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10mA

现在的问题是:
用P管驱动,但在频率为5MHz时P管无法快速截止

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?

网友A(2013-09-07):
(1)选合适的PMOS;

网友A:
(2)如果你的负载容性太大,那跟PMOS无关了,再快的PMOS也无可奈何

不小心一个回车,(1)单独发出去了,唉

网友B:
首先, 图错了, 画的 是 NMOS.
这么高的频率驱动, 中间少不了驱动电路. 即使一些专业的驱动电路, 未必能很好地工作在这个频率下. 因为他们的开关延迟典型值也都要上百 nS 呢. 当然这还得看什么型号的 MOSFET.
推荐一个性能好的驱动电路给你. ucc27531, 根据你的电路, 从手册选系列里最适合你的应用的型号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