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] 请教dsp2808启动模式设置

楼主(2013-09-07):
各位大神好,请教关于boot模式的设置。
我用的是dsp2808,现在的情况是这样:
1、GPIO18用作spi功能,串一个50欧姆的电阻,接到外部的spi芯片的SCLK引脚,
2、GPIO29用作串口的发送引脚,
3、GPIO34悬空,
4、这三个引脚都未接上拉电阻。

请问:
1、这种接法通过JTAG调试dsp的时候有无影响?
2、dsp一上电是从flash启动吗?(2808数据手册描述这三个引脚内部弱上拉使能)
3、我在程序中配置串口通讯,和spi通讯 应该都没有影响吧?

网友A(2013-10-15):
貌似目前还没有人回答过此类问题,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很迷糊啊

网友B:
对DSP的调试没有影响   dsp启动后先去执行一段TI固化的引导代码
然后根据引脚选择进行跳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