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干扰设计

楼主(2013-09-07):
      任何电源及输电线路都存在内阻,正是这人阻才引起了电源的噪声干扰。如果没有内阻存在,无论何种噪声都会被电源短路吸收,在线路中不会建立起任何干扰电压。
   一:电源噪声来源,种类及危害。
  如果把电源电压变化持续时间定为△t,那么,根据△t的大小可以把电源干扰分为
  1:过压,欠压,停电:△t>1s;
  2:浪涌,下陷,降出:1s>△t>10ms;
  3:尖峰电压:△t为微秒量级;
  4;射频干扰:△t为微秒量级;
  5:其它:半周内的停电或过欠压。
   过压,欠压,停电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,解决的办法是使用各种稳压器,电源调节器,对付暂短时间的停电则配置不间断电源(UPS)。
   浪涌与下陷是电压的快变化,如果幅度过大也会毁坏系统。即使变化不大,直接使用不一定会毁坏系统,但由于电源系统中接有反应迟缓的磁饱和或电子交流稳压器,往往会在这些变化点附近产生振荡,使得电压忽高忽低。如果有连续几个浪涌或下陷,由此造成的振荡能产生30%到40%的电流变化,而而使系统无法工作,解决的办法是使用快速响应的交流电源调压器。
   半周降出通过磁饱和或电子交流稳压器后输出端也会产生振荡,解决办法与上面的相同。
   尖峰电压持续时间很短,一般不会毁坏系统,但对微机系统正常运行危害很大,会造成逻辑功能紊乱,甚至冲坏原程序,解决办法是使用具有噪声抑制能力的交流电源调节器,参数稳压器或超隔离变压器。
   射频干扰对微机系统影响不大,一般加接2~3节低通滤波器即可解决。

网友A:
嗯 这个深有体会  谢谢分享

网友B:
抗干扰设计是应用系统研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,受教了。

网友C:
抗干扰设计与具体电路有着密切的关系,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,学习一下。鼓励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