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编写FLASH的三种方法

楼主(2013-09-07):
      DSP中编写flash的方法有三种
   1:通过仿真器编写。在销售仿真器时我们提供相关软件,其中的LF240x的编写可以在CCS中加入一个插件,F24x的编写需要在windows98下的DOS中进行。详细步骤见软件中的readme。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;
(1):必须为MC方式,(2):LF240x也需要根据PLL修改文件,(3)假如编写有题目,可以用BFLWx.BAT来修复。
    2:提供串口编写:TI网页上有相关的软件,留意只能编写一次,由于编写程序会破坏串口程序
    3:在自己的程序中编写,TI网页上有相关的资料。

网友A:
补充一下DSP外部缩写flash的方法:
1.:通过编程器编写,将OUT文件通过HEX转换程序转换为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局,再由编程器编写
2:通过DSP软件编写:您需要根据Flash的说明,编写flash的编写程序,将应用程序和编写flash的程序分别load到RAM中,运行编写程序编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