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5509A遇到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13-09-07):
最近在学习写一些关于信号处理的程序,从淘宝上直接买了一块智创电子5509A,手册上说的最高支持到200MHz但是当系统频率到192MHz时就已经很不稳定了,经常出错,仿真器也有点招架不住的意思,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?先行谢过了。

网友A:
手册上是说的最高200M的   这个还是与硬件有关系   PCB设计等

网友B:
看看你的Cvdd电压是否符合200Mhz的。

网友A:
咨询了一下   确实是要看内核电压1.6V是否达到和稳定   是不是用的TI的电压芯片
如果是1.6V   应该测测纹波范围是否符合要求

网友C:
楼主怎么知道不稳定了呢?

网友C:
你测试io口的频率输出怎么样

网友C:
如果测试其他外围,容易出现数据不能正常操作,有延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