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发循环码.

楼主(2013-09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打算用什么编码?可根据你采用的编码区判断!

网友B:
自己约定一个就是,长度越长,冲突的机会就越小。

楼主:
只能是发二十几个,(至少也要包含几千个滚动码)所以效率要高,就不能是两位或三位来表示一个数位,,打算低是0高是1 ..(不怕长0和长1)...用什么码,或方法表示开始信号呢,越简单越好,又要和数据区分开..高手指点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