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vado的综合与实现策略怎样设置?

楼主(2013-09-07):
1、vivado的综合与实现策略较ISE减少了许多选项,个人感觉无**确控制综合和实现的结果,综合后大量信号都被优化掉或被改名,严重降低了调试效率,请教高手如何解决?能否全面设置综合与实现策略?
2、vivado的调试工具个人感觉不如ISE+chipscope好用,界面差,数据也无法导出分析;请教高手有没好的办法?
3、HLS能否与ISE接口,即IP调用?
4、本人若非需要用到HLS,就vivado目前的成熟度,恐怕早就放弃了,vivado啥时候出补丁?软件的不成熟已经动摇了我使用7系列的信心,动摇了对xilinx的信心。。。

网友A:
帮顶下,正想用vivado,貌似界面和planahead挺像?ISE貌似也支持7系列。

网友B:
要那么多勾勾叉叉毛得用,鼠标一点OK才是境界,vivado进步了。

HLS的输出sh不能作为IP直接被ISE使用,源代码可以。

关于信号优化和debugger,小意思。但是,我不好意思代劳。你都用vivado了,那肯定是Zynq或者7系列的机会,卖个关子,找你的FAE吧,我相信他们欢迎你。对了,FAE兄弟,你们欢迎不欢迎我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