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Voice Recognition”and“ Speech Recognition”?

楼主(2013-09-08):
请问:
“Voice Recognition”和“ Speech Recognition”有何区别?
谢谢!

网友A:
一个是辨别声音,另一个是辨析语言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指点!

这两句话分别来自CSR两个蓝牙芯片的datasheet,如下:
CSR8465:Voice recognition support for answering a call,enables true hands-free use.
CSR8670:Support for speech recognition.

根据经验,在这里voice和speech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我的理解是,voice在这里是音频,speech是语音。

不知对否,还请大侠指点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的指点!

这两句话分别来自CSR两个蓝牙芯片的datasheet,如下:

我同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