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DSP28335+FPGA驱动7寸液晶屏硬件原理图和ucGUI显示源码

楼主(2013-09-08):
1、FPGA主要实现7寸LCD的控制,使用sdram作为lcd的显存,使用512M的Nand的flash存放大量的图片数据。
2、28335主要将移植ucOS-II操作系统,通过ucGUI控制屏幕的显示和电机的控制。
3、外设USB主机主要作为U盘等,USB的通信。
4、外设USB从机和网卡将实验板上的数据实时地发送到PC机或外部机群。

楼主:
上传几次都失败!!!!!!!!!!!!!!!!!!!
FPGA源代码工程太大上传不了
正在上传百度网盘
有紧急需要感兴趣的朋友请联系
[em:2:]shop106094428.taobao.com/?spm=0.0.0.0.j7D47o[em:2:]

网友A:
谢谢   感觉做的不错

网友A:
7寸屏全部都接到了FPGA上吗   FPGA里面做的LCD控制器吗
28335和FPGA之间是怎么通信的

楼主(2013-10-22):
7寸屏完全由fpga控制。
28335和FPGA通过xintf 总线和GPIO外部中断通信。
示意图:

http:  //shop106094428.taobao.com/?spm=0.0.0.0.7wmE8p

网友B:
做的不错啊,taobao网站打不开

楼主:
http: //shop106094428.taobao.com/?spm=0.0.0.0.7wmE8p多加了空格
欢迎光临,也可以直接搜索“皓鹰电子”

网友C(2014-11-14):
引用 楼主:
上传几次都失败!!!!!!!!!!!!!!!!!!!
FPGA源代码工程太大上传不了
正在上传百度网盘

最近需要做这个项目,可以发资料参考下吗?谢谢
576064946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