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使液晶一直进入忙状态?

楼主(2013-09-08):
本人有个12864的液晶屏,用什么方法可以使液晶屏一直在忙状态,液晶处于死机状态。我写了个忙标志检测程序,如果一直检测忙标志超过设置时间,就让液晶复位。现在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液晶进入死机状态,请大家指点一下!

网友A:
这种一般是LCD模块,不仅只有LCD屏幕,自带字库和LCD驱动芯片,你只是发送控制命令和字符编码给驱动芯片,发送字符编码数据量太大或者太快时,如果LCD驱动芯片不能同步快速处理掉这么数据时,此时驱动芯片会返回发送端一个忙信号,以告诉发送端暂停发送。

但因为LCD驱动芯片本身也是一种逻辑芯片,也有可能出现异常并导致锁死忙信号总线,此时发送端则需要检测忙信号持续时间是否超时,如果超时,则可以强制让LCD驱动芯片复位,避免LCD模块不能正常工作。

这是一种双向互纠错行为,是为了提供产品稳定性的一种手段,正常工作时绝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,一般可能在极端强烈的EMC冲击下才可能出现以上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