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为什么DSP的连续几个IO口不能同时输出高电平?

楼主(2013-09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配置好了么?

网友A:
设置为输出的时候才行的吧。

网友A:
也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的。

我是在他们原来的例程上面改的,然后他们的跑马灯可以,我就把循环去掉就不行了

网友B:
这就郁闷了   那还有哪里会出问题呢   暂时想不到思路啊   高手指点指点

网友C:
我感觉应该还是电路的配置问题   这个   楼主   要好好深究深究   才能发现问题

网友C:
希望你能早点将这个问题解决掉   顶你一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在他们原来的例程上面改的,然后他们的跑马灯可以,我就把循环去掉就不行了 ...

你先别全部删除,一条一条语句修改的。

网友D:
单步调试   实在不行   只能这么做了   楼上的诸位  也再给点思路啊

网友E:
DSP没有怎么接触过 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   看看高手的答案吧   先顶一个

网友E:
你到DSP的坛子里去逛逛   应该就有高手能够解决了

网友F:
说了这么多, 也没有看见你上部分相关的代码

网友G:
在研究下相关的pdf资料的吧,重点看下相关的寄存器部分的

网友E:
有可能就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   楼主

网友H:
肯定是代码的问题  你是不是将GPIO口设置为普通IO而不是特殊功能引脚
还有方向  设置好之后直接送数据

网友B:
IO口设置的问题 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