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光藕控制继电器有必要么

楼主(2013-09-08):
用三极管就可以控制了,有必要用光藕么,继电器本来不就是为了隔离高低压么。感觉光藕有点多余了。继电器需要并个二极管吸收感应电势这个是必要的,因为我实测5v的继电器关断瞬间会产生40多V的感应电压。不加二极管迟早会烧坏三极管的。但是我到觉得这个光藕有点多余。

网友A:
继电器需要并个二极管吸收感应电势这个是必要的,因为我实测5v的继电器关断瞬间会产生40多V的感应电压

这个感应电压是否影响到5V供电了?这与5V的供电的内阻有关系,等效内阻越大,供电电压影响也就越大。
这也是芯片的供电脚为什么要接个小电容对地的原因。
欢迎计论。

网友B:
个人经验感觉控制电机之类的还是加个光耦可靠些,测试时带载和空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另外电机部分的回路要做好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继电器需要并个二极管吸收感应电势这个是必要的,因为我实测5v的继电器关断瞬间会产生40多V的感应电压

这 ...

我觉得是会把三极管给击穿了,所以才加的续流二极管,而不不是你说的因素吧。
关断瞬间三极管C极电势为大概-40V。

实测结果,图示波形为继电器4脚对地波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个人经验感觉控制电机之类的还是加个光耦可靠些,测试时带载和空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另外电机部分的回路要 ...

是的啊,电机启动瞬间要求大电流所以需要注意下。但是觉得和不加光耦没有关系吧。只要保证电压电流达到要求就够了吧。

网友C:
感觉肯定不是必须,但是在板子布线的时候,肯定有地方要注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肯定不是必须,但是在板子布线的时候,肯定有地方要注意

是吧,我是觉得只要保证不让感应电势串过来影响其他电路就行了。

网友D:
继电器触点才几个MM距离?安全距离严重不足.安全距离是有标准要求的.你可以想象为干扰越远干扰越小.
用光耦还得同时电源隔离.

yewuyi -1 山寨,好好看看继电器线圈和触点的结构。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继电器触点才几个MM距离?安全距离严重不足.安全距离是有标准要求的.你可以想象为干扰越远干扰越小.
用光耦 ...

做好安全措施很有必要,成本不会增加太多........支持一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个人经验感觉控制电机之类的还是加个光耦可靠些,测试时带载和空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另外电机部分的回路要 ...

是回复你这句话“但是我到觉得这个光藕有点多余”

网友F:
如果继电器线圈不是独立隔离供电的话,一般就是多此一举。

如果继电器线圈是独立隔离供电的话,则用光耦隔离控制则是标准作法。

ye神 V587 ~!

网友F:
继电器触点间距离并不代表继电器触点和线圈间距离。

继电器触点和线圈之间有介质耐压这个参数来衡量性能。

网友A:
就是说CPU供电带感性负载不好,特别是CPU供电不理想。假如加了光耦后,CPU这边就不存在感性负载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就是说CPU供电带感性负载不好,特别是CPU供电不理想。假如加了光耦后,CPU这边就不存在感性负载。 ...

不要幻想。

电源不隔离,即使加光耦,感性负载不还是一样存在的啊!!!

网友A:
请楼上看完2楼,不要断章取义。
另外,不要接着回我贴,你想法太主观了.以前这样,看样子还是如此.交流累人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请楼上看完2楼,不要断章取义。
另外,不要接着回我贴,你想法太主观了.以前这样,看样子还是如此.交流累人 ...

如何主观了,但请指出?

我们以前认识吗?我们以前交流过吗?我似乎不记得和你交流过啥,也不记得见过你这个ID .

你在2楼所发的帖子内容,都是一些你自以为的答案而已,就不评价了。

网友G:
光耦的作用在于隔离,看你的需要

网友H:
     看需要,如果生产量不大,就直接使用光耦就行啦。如果生产很大,要考虑成本。可以测试一下!使用光耦做一下隔离还是保险

网友I(2014-05-15):
引用 网友F:
不要幻想。

电源不隔离,即使加光耦,感性负载不还是一样存在的啊!!! ...

是的,以前关注过光耦电路,发现有些**光耦两端竟然共地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个人经验感觉控制电机之类的还是加个光耦可靠些,测试时带载和空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另外电机部分的回路要 ...

支持

网友K:
如果继电器线圈与单片机电源共地,是会通过地线带入干扰的,楼主考虑过有些器件要分模拟地与数字地以及单点接地的原因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