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求一个C8051F020的一个产生可调PWM信号的C程序

楼主(2013-09-08):
我想编一个通过捕捉输出端的电压电流信号,根据这个信号调节PWM的输出,控制开关管的开关从而使输出电压或电流恒定的程序

网友A:
用AD转换输入信号后查表的方式设定PWM参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AD转换输入信号后查表的方式设定PWM参数。

能具体点吗?不是很明白,查什么表?

网友B:
用AD做,不用查表也可以。反正八位回来的数在0-256,用这个数做相应的处理来延时就可以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AD做,不用查表也可以。反正八位回来的数在0-256,用这个数做相应的处理来延时就可以了, ...

额。。。。能说明详细点的步骤吗?谢谢了!

网友B:
:L还不清楚啊,AD你会不会用呢,比如模拟信号端是0-5V那么对应的是0-256,只要你旋转电位器分压就会有不同的电压,出来后的数据接在P0口再把p0口的值赋给一个num。然后用DELAY(uitn num )函数就可以了

网友C:
设置好后改变PCA0CPH0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不清楚啊,AD你会不会用呢,比如模拟信号端是0-5V那么对应的是0-256,只要你旋转电位器分压就会有不同 ...

大神,我现在还不会AD,但是这个我可以慢慢看,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大会这个PWM产生的方法。我想做一个蓄电池充电的装置,用开关电源做,PWM控制开关元件的开断从而输出恒定的电压或电流,我现在不懂的地方是芯片产生PWM的原理

网友B:
充电用AD的电流了,我也是菜鸟,PWM不就是脉宽调制吗,你最好是先出个方案先,哪里不懂才上贴,要不整个工程没人帮你做,也没进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充电用AD的电流了,我也是菜鸟,PWM不就是脉宽调制吗,你最好是先出个方案先,哪里不懂才上贴,要不整个工 ...

好的,我想先把AD做出来吧,一步步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