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12电压采集

楼主(2013-09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AD口在送入高于3V的电压时会烧AD口的   如果还能跑别的代码  就说明DSP还是正常的
建议你用另一个AD口去采   可以先让AD口悬空去测试程序  如果值有变化说明口是正常的
在使用AD口时  最好加入钳位电路去保护

网友B:
AD 短时间高电压 没有问题的,2808 的AD口 我上了10分钟 3.8V AD不会坏的,
不过建议AD 还是做好信号钳位,不要高于电源电压。另外 AD  3V 到顶了,具体看规格书里。

网友A:
问题解决了吗   什么原因

网友C:
好贴就要顶一下~~~~~~~~

网友D:
我做的AD采样,采样有值,但是采样0.6V电压,采回来是0.4V,差了0.2,感觉已经不是误差了,是错误了。说明:采样电路没有问题,因为进入DSP引脚的电压是0.6没有变化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做的AD采样,采样有值,但是采样0.6V电压,采回来是0.4V,差了0.2,感觉已经不是误差了,是错误了。说明 ...

你试一下其它值,比如说1.2V电压。看一下返回值是多少?是1.0还是0.8还是其它的什么值。

楼主:
我现在换了个2812 能采集了 关键是 问题又来了  采集电压不对啊  用ref3030做测试 输出端接3个2K电阻 分出2V
和1V给  dsp结果 电压 就不对  一个1.2  一个0  我板子用到+-15V电源  我把这个电源拔掉 就正常  不拔REF 输出端分压就不对
我测试  输入2V  结果就能测到1.3v

大家说怎么回事

楼主:
这是哪里的问题 怎么电压被拉低了

楼主:
在线等解答 都一天了  还是找不到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做的AD采样,采样有值,但是采样0.6V电压,采回来是0.4V,差了0.2,感觉已经不是误差了,是错误了。说明 ...

我也是 这个问题  输入1V都没有值  1.2以上才 采到0.5V  哪里拉低了  一直找不到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 这个问题  输入1V都没有值  1.2以上才 采到0.5V  哪里拉低了  一直找不到 ...

我的至少不是被采样电路拉低的,因为输入到DSP引脚的电压不变,并且准确。你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到DSP引脚的电压是多少? 符合你采样电路的值吗? 如果准确,并且一直没有变化,那不幸的告诉你,咱俩的情况就一样了,我也没有解决,我试过另外一块DSP,好像也不行,郁闷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至少不是被采样电路拉低的,因为输入到DSP引脚的电压不变,并且准确。你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到DSP引脚 ...

我昨天晚上就试过了  引脚电压是正确的 但是检测的值就不对

网友D:
那情况就是一样的,我的也是,引脚电压对,但是采样的值不对

网友D:
所以我怀疑是DSP本身的AD采样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所以我怀疑是DSP本身的AD采样问题

不是   还是 外部电路问题  只是我找不到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不是   还是 外部电路问题  只是我找不到

输入到DSP的电压是对的,并且不变,所以跟前面的采样电路没关系吧?
如果找到问题,烦请告诉一声,不胜感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输入到DSP的电压是对的,并且不变,所以跟前面的采样电路没关系吧?
如果找到问题,烦请告诉一声,不胜 ...

好啦  一晚上 终于找到了  我的LM324烧了

网友D:
问题是我的输入到DSP的电压是对的,采集的不对? 何解?
你的原来输入到DSP的电压不对吧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好啦  一晚上 终于找到了  我的LM324烧了

问题是我的输入到DSP的电压是对的,采集的不对? 何解?
你的原来输入到DSP的电压不对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问题是我的输入到DSP的电压是对的,采集的不对? 何解?
你的原来输入到DSP的电压不对吧? ...

你输入电压在引脚测量时对的  测得时候被拉低了  你还有其它电源吗  还是只用5V 转3.3 和1.9

如果用到其它电源 你把5v去掉  看一下dsp不工作时  AD引脚有电压吗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输入电压在引脚测量时对的  测得时候被拉低了  你还有其它电源吗  还是只用5V 转3.3 和1.9

如果用到其 ...

就是让DSP掉电,采样电路有电,看AD口是不是被拉低?
如果是我明天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就是让DSP掉电,采样电路有电,看AD口是不是被拉低?
如果是我明天测一下 ...

对呀  你试试  若果引脚有电压 就是外部电路问题

网友F(2014-07-28):
,没有板子和仿真器,每次都只能到学长那里去蹭的人,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