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求教:PICKIT3烧录问题

楼主(2013-09-08):
求教:

用 PICKIT3 烧录 PIC16F914 提示

Erasing...
Failed to erase device

是怎么回事??

网友A:
配置部分在看看,设置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配置部分在看看,设置对不对

试了三个,有两个不行,一个行的

网友B:
如果在线烧的话,看看电路上有没有符合KIT3的要求

网友C:
旧芯片?新芯片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试了三个,有两个不行,一个行的

在焊好的板上烧写,还是独立给板子供电吧,kit3的VCC输出电流不够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旧芯片?新芯片?

新的

网友C:
1、检查ICSP端口电路是否严格按照要求设计?
2、检查ICSP接线是否过长?一般建议从KIT3到MCU的总长最好不超过10cm
3、检查VCC上的电流是否太大?如果是KIT3直接给MCU供电的话,一般建议在数十mA以下,尽量控制在60mA以下。
4、检查ICSP端口是否有接触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