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335I/O问题

楼主(2013-09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上电瞬间是高电平  更多的可能是硬件决定的
在boot和main之间应该是加不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电瞬间是高电平  更多的可能是硬件决定的
在boot和main之间应该是加不了的 ...

那有其他方法上电瞬间使得GPIO口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尽可能的短,现在测量起来大概有0.3s的高电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有其他方法上电瞬间使得GPIO口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尽可能的短,现在测量起来大概有0.3s的高电平 ...

确实挺长的   个人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  下拉应该是不管用的

网友B:
不知道楼主要驱动什么么?

网友B:
那你可以通过一个三极管来实现的。

网友B:
或则反向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楼主要驱动什么么?

驱动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的通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你可以通过一个三极管来实现的。

板子已经做好了,再改的话要全部重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或则反向器

控制电路就是用的uln2003来驱动继电器的经典电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控制电路就是用的uln2003来驱动继电器的经典电路

硬件电路如果是做好了  确实不好处理了
在软件上再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驱动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的通断

直接使用另外一个继电器的控制通断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板子已经做好了,再改的话要全部重来了

这个应该程序修改不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