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做的这个电源为何效率这么低下?

楼主(2013-09-08):
UC3843做的,没有变压器,只有一个电感,电路结构是3842的6脚通过10欧电阻接开关管,开关管后面接电感,电感后面肖特基整流,再后面是431加光耦反馈稳压。
输入电压:12V,输出电压:4.25V。
现在的问题是,电源效率极低,因为不同的频率必须要配不同的电感,所以刚开始先是调频率、换电感,但效率提高不是很明显,稍微提高了一些。
考虑到开关电源的效率跟开关损耗和整流损耗有极大的关系,就换了别的肖特基整流管,效果不大,我也尝试了用场效应管代替肖特基整流,效率更低了,只有百分之40了。
开关管用5N60场效应管,效率百分之50,用4N60场效应管,效率百分之55,用13003开关三极管,效率百分之63,用S8050这样普通的小功率三极管,效率却达到了百分之80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用场效应管应该是提高效率才对啊,为什么效率反而降低了?
我这里的效率是以300ma的负载电流测出来的。
虽然没有找到原因,但我知道,这个电源效率低下肯定是跟开关管有关,因为用场效应管做开关管,发热严重,用13003三极管做开关管,发热减少一些,用8050小功率三极管做开关管,发热很小。这是什么原因?请大神指教。

网友A:
384X系列ic不适合做buck,NMOS驱动要满足Vgs要求,自己分析一下NMOS导通时Vgs就明白了。另外5N60,4N60都是高压MOS,导通电阻非常大,不适合低压用。还有,同步整流木你想的那么简单,搞不好会直通的,注意点。。。13003,8050一样原因,高压三极管低压三级管,自己看看资料就能找到参数区别。。。

楼主:
发帖子的时候我就隐隐觉得跟高压mos有关,看来果真如此,无奈我手里并无多余器件,而且我这里购买元件十分不便,很多时候只能用一些不太合适的元件东拼西凑做一下。不过也无所谓,我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它的工作过程、电流的流经途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发帖子的时候我就隐隐觉得跟高压mos有关,看来果真如此,无奈我手里并无多余器件,而且我这里购买元件十分 ...

关键是驱动不对。你可以把mos放低边驱动,电感放高边,浮地输出。如果要共地,可以ic浮地驱动也行

网友B:
应该是没有满足NMOS的导通要求,高低压器件选择也有影响,,

网友C:
不太懂,这是要做隔离式的DcDc吧?
若是非隔离的话,12V转4+V,很多同步整流的IC可以选啊,效率都是90%多的啊。

网友D:
最好改一下结构,比如,SEPIC,这样MOS的驱动就简单得多,效率容易做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