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HT1621偏压和公共口

楼主(2013-09-08):
问一下各位驱动HT1621的时候这个偏压怎么选择

楼主:
刚才图片没显示出来

网友A:
芯片的设置需要和你实际的LCD屏相一致。

你可以查看你的LCD屏的相关数据,开屏时都会提供的,然后按照那个设置LCD驱动芯片。

网友B:
要根据LCD厂商提供的资料来设置,一般图纸上会注明偏压

网友C:
一般1/3偏压,4COM

网友D(2018-08-06):
之前用过 1621的驱动芯片,有资料给你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