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88/89系列有啥特别的优点

楼主(2013-09-08):
SH88/89系列有啥特别的优点

网友A:
SH88/89系列1T 8051单片机,跟目前市场上流行的ATMEL、STC、SyncMOS、Winbond等的GP8051管脚完全兼容

楼主:
楼上能详细说说吗?

网友B:
增强的系统设计,真正的高速8051 ,强大的I/O驱动能力 ,丰富的中断资源,完整的P4口 ,多种软件可选择的I/O模式,增强的UART设计,Flash可当EEPROM使用(SSP/IAP)

网友C:
补充一点,高抗干扰能力,EFT > 4KV ,ESD > 18KV(非接触式)

网友D:
高可靠性 ,●可靠的内部复位(LVR) ●内/外部低压检测(LPD)

●独立的看门狗(WDT) ●程序跑飞自动监测(OVL)

●每颗芯片都有独立的ID码,无规律可循(随机密码生成器) ●开盖后也无法获取程序(防探针设计)

●独特的程序防盗措施(即便获得代码也是乱码) ●EEPROM数据同样具有保护

网友D:
独有的时钟系统,低功耗设计

●双时钟设计 ●±1%高精度内部RC

●停振自检技术(SCM) ●待机电流<10uA

●工作电流<500uA/MIPS ●32KHZ工作模式<25uA

网友E:
直接看看datasheet不就行了

楼主:
想简单比较一下

网友F:
方便灵活的应用工具 :JET51与KeilC的无缝连接(在线调试) ,大批量烧写工具Pro-06(一拖四),个性化下载方式(ISP) ,低成本、可在线调试、可脱机烧写、可设置烧写次数的S-Lab

网友F:
高集成度,真正意义的SOC :串口X 2;比较器X 2 ,10Bit高精度ADC X 8 ,8Bit PWM X 3 ,内置EEPROM X 1K

网友G:
88/89是去年推出来的吧,你可以直接百度搜中颖,一般能了解的都有

楼主:
嗯,多谢楼上几位

楼主:
结贴了,周末快乐

网友H:
还不错 我用下来 发现isp很快. jtag下载也非常好. 抗干扰能力很强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