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mulink电机调速问题,转速波形波动无法解决

楼主(2013-09-08):
Matlab版本,7.10.0(R2010a),系统是32位win7
最近在做一个电机伺服的设计,无刷直流电机的转速、电流双闭环控制,使用常规PID进行转速环控制,进行simulink仿真时,转速能实现闭环控制,但是空载时的转速波形总是有波动,求解决办法,是PID参数还需要调整吗?该如何调整呢?
另外在调参数的时候我发现调整电流迟滞环节的relay模块的滞环脉宽对转速波形也有影响,是不是滞环脉宽也需要继续调整呢?
转速波形如下图所示,0.2s加负载转矩,波动发生在空载时0.1s至0.2s之间。

转速、电流双闭环控制如下图所示

网友A:
不知楼主仿真的目的是什么,难道是要代替实践吗?到了这一步该搭实际系统了吧,仿真是无法代替实践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楼主仿真的目的是什么,难道是要代替实践吗?到了这一步该搭实际系统了吧,仿真是无法代替实践的。 ...

仿真的目的就是确定参数,然后写程序,来进行实验。个人觉得这个参数不好,输出波形有波动,看别人论文上都是一条直线,所以想知道还需要进行哪些参数的调整,谢谢回复

网友A:
想在仿真上确定参数是是不现实的,仿真和实践是有差距的,还是直接搭电路来确定参数更直接,仿真只能大概决定电路结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在仿真上确定参数是是不现实的,仿真和实践是有差距的,还是直接搭电路来确定参数更直接,仿真只能大概决 ...

明白了。
只是要写论文,需要仿真波形

网友B:
减少比例系数或增大积分时间常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