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4中csl函数和宏的是否能够自动识别?

楼主(2013-09-08):
我问一下ccs4 中有没有类似于visual studio的visual assist的工具啊?
现在遇到csl函数和宏,想看它的参数太不方便了,而且还不能自动识别头文件定义的函数和宏,特别吃力!
谢谢!

网友A:
csl这个库   我个人也觉得不太方便
看不到函数定义  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更为方便的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sl这个库   我个人也觉得不太方便
看不到函数定义  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更为方便的东西 ...

对我们初学者来说相当痛苦,不知道再高版本的如何!
希望有高人指点指点!

我用xds100v2,办法只能是在3.3里编辑,模拟仿真,在4.1里调试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sl这个库   我个人也觉得不太方便
看不到函数定义  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更为方便的东西 ...

换用ccs5.2啦!发现可以open declaration(F3)直接找到!:lo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换用ccs5.2啦!发现可以open declaration(F3)直接找到!

谢谢啦  我试试   你的ccs5.2是**版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啦  我试试   你的ccs5.2是**版的吗

官网下的,百度里很多license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官网下的,百度里很多license

OK   我试试  谢谢啦

网友B:
CCS5.2哪里下载啊,我也想下载一个,TI官网下载好慢啊

网友C:
需要自己添加头文件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CCS5.2哪里下载啊,我也想下载一个,TI官网下载好慢啊

只能官网上下了  别的地方很少  因为此软件过大

网友D:
这些知识的我也跟着了解学习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需要自己添加头文件的。

是有这个问题,没有3.3方便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有这个问题,没有3.3方便。。。

ccs5 还得需要ccs3辅助呢。

网友C:
csl的文件都在ccs3里面才能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sl的文件都在ccs3里面才能用的。

我是考到workspace里,手动添加头文件和库的!
还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?我ccs3.3 4.1 5.2全装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是考到workspace里,手动添加头文件和库的!
还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?我ccs3.3 4.1 5.2全装了 ...

这个就不知道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是考到workspace里,手动添加头文件和库的!
还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?我ccs3.3 4.1 5.2全装了 ...

这方面资料可以去http://www.deyisupport.com/quest ... p/f/32/t/20657.aspx 看看。

里面有FAE回答提问的。但是回复的时间不太确定,打开网页也需要点耐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