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STM32移植UCGUI3.98步骤

楼主(2013-09-08):
请问高手,谁在STM32上移植过UCGUI3.98?麻烦告知移植步骤。谢谢!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!

网友A:
网上很多教程啊~

网友A:
目前,正在把ugui移植到ecos stm32中(第一次接触ucgui)。。
总结来看,ucgui还是很好移植的,就那么几个简单的步骤~

网友B:
首先,把源码下载下来
第二,把程序工程建立好
第三,找到LCD屏的控制器所控制代码,如找不到,你就得一句一句地写了,如初始化、写数据等,还有画点、画线等操作
第四,LCDCONFIG文件中,完成对LCD屏的读、写操作的宏(也可以单独写成函数,只是效率慢了些)

基本步骤就是这样子的,主要的工作量是针对LCD屏的驱动代码上面。
使用时,第一步就是GUI_INIT()
然后就可以设置位置、颜色、字体等进行操作了

网友B:
STM32F103驱动的LCD屏,利用的ucGUI  3.9

楼主:
其实3.90的我已经移植好了。只是3.98的有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其实3.90的我已经移植好了。只是3.98的有问题。

其实,没必要一直去追求高版本吧,除非它有明确的改进或BUG的修复。

楼主:
比如:GRAPH.3.90就没有。

网友:
既然已经移植好了3.90的 那么大概步骤楼主应该清楚了,至于3.98是有一点地方需要修改下才可以使用,请把移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贴出来,根据问题交流比较直接。
bbs.anbn.cn

楼主:
问题就是不能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