枚举失败

楼主(2013-09-08):
使用TMDXEVMPCI在pcie上枚举c6678 EVM失败

楼主:
已经在pcie上使用TMDXEVMPCI AMC-PCIe尝试进行了测试。

网友A:
按照什么指引来的?

楼主:
我是按照MCSDK 2.00.02.14的指引来进行的

网友A:
是个什么引导例子?

网友B:
它是一个MCSDK 2.00.02.14版本的PCIe引导例子

网友A:
嗯,mcsdk_2_00_02_14\tools\boot_loader\examples\pcie\docs\README.pdf

网友C:
能检测到c6678卡吗?

楼主:
看来不止我一人碰到。我的Linux PC和Windows PC都根本不能检测到c6678卡

网友D:
在Ubuntu 10.04上使用lspci和pciedemo内核模块对其进行了检查了吗?

楼主:
没有检测到卡

网友E:
软件设置有问题吗?

楼主:
所有的设置看起来都没问题

网友F:
开发环境是啥样的

楼主:
主PC : Linux Ubuntu 10.04 64bit是用AMD 64bit PC, Windows XP 32bit是用AMD 64bit PC

楼主:
目标开发板 : TMS320C6678 LE

楼主:
TMDXEVMPCI
AMC to PCIe 适配器模块
- MCSDK v2.00.02.14

网友F:
当你对IBL编程以后,你有没有从"C:\Program Files\Texas Instruments\ccsv5\ccs_base_5.0.3.00028\emulation\boards\evmc6678l\gel"下载并运行GEL文件?它是EVM的启动引导。

网友G:
如果没有这么做,那么DDR就不会开启,IBL编程就会失败(就算编程者能够成功输出)。

网友B:
你可以通过使用存储器窗口插入一个值到0x80000000来确认DDR是不是正常工作。如果你插入的值在你刷新窗口后没有出现,那么说明DDR就没有开启。

网友H:
如果要我们自己设计中断硬件逻辑电路,当然也是这样能自动就自动清除的。

网友C:
你的EVM在热沉或风扇附近有没有一个"TMX320C6678L Rev 1.0"的标签?

网友I:
如果你进入BIOS配置(在PC上),然后在重启之后重新引导进行二次尝试,它是不是会枚举?

楼主:
结贴了感谢大家

楼主:
几乎每人一分,呵呵

网友J:
不太懂  去了解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