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串口中断里使用printf输出信息导致接收错误

楼主(2013-09-08):
我在串口中断程序里用printf输出了一些提示信息,结果导致接收数据出现异常,删掉这些printf后一切就正常了。。这事怎么回事。。求指导啊

楼主:
额。。没分的话大家都不屑回答吗。。。

网友A:
printf()函数,你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,出问题是正常的。

我现在都不敢用这些函数。

楼主:
#ifdef __GNUC__
 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(int ch)
#else
 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#endif

PUTCHAR_PROTOTYPE
{
  /*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*/
  /* e.g.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*/
  USART_SendData(USART2, (uint8_t) ch);
  /*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
  {}

  return ch;
}

就是这么重定向的fputs,然后加载了微库调用的print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rintf()函数,你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,出问题是正常的。

我现在都不敢用这些函数。 ...

#ifdef __GNUC__
 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(int ch)
#else
 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#endif

PUTCHAR_PROTOTYPE
{
  /*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*/
  /* e.g.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*/
  USART_SendData(USART2, (uint8_t) ch);
  /*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
  {}

  return ch;
}

就是这么重定向的fputs,然后加载了微库调用的printf,现在就是放在串口中断程序里会导致串口接收出现异常。。这个是怎么回事?

网友B(2016-12-14):
printf();函数使用串口中断发送数据的,你在串口中断中使用printf()函数== 你在串口中嵌入串口中断 这样是不能实现的 我目前也遇到这种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