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5V供电的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

楼主(2013-09-08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这样做的话,时钟工作是否稳定?

网友A:
这样做不好

楼主:
那我应该?

网友B:
建议使用晶体。

楼主:
哦,我试试

网友C: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有源晶振和DSP之间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啦  不需要分压

网友D:
悬空不接,或者采取版主的建议。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

网友E:
串联几十欧姆的电阻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