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语音信号处理?谁给推荐一款DSP型号啊?

楼主(2013-09-08):
想做语音信号处理?谁给推荐一款DSP型号啊?

网友A:
DSP5402,5509

网友B:
语音信号处理是不是主要是降噪啊?

网友C:
电路降噪也行,算法降噪也可以啊,都不简单

网友D:
看你要做些什么功能,一些比较简单的功能单片机就能做了.

楼主:
哦,我知道了,多谢

网友E:
个人推荐TMS320VC5509A

网友F:
推荐DSP芯片TMS320DM642,仅供参考。这两款用在视频和音频方面有很多示例的。

网友G:
有相关的开发板可以使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