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fi的Lan口和RJ45通过网络变压器连接CT线的作用

楼主(2013-09-08):
Lan2口两条CT信号线的作用是什么?求教

网友A:
没玩过网络,按照资料上说法如下:
中间抽头(Center Tap)
  中间抽头主要有两个作用:
  1. 为共模电流提供低阻抗路径,降低共模电流/电压(同Choke作用)
2. 为Transceiver中Rx/Tx信号提供直流偏置

所以对于不同的问题频率点,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电容值以提供低阻抗返回路径。对于不同芯片和不同PCB,此容值选择多少可以达到效果,需实际尝试,但有一点可以确定,此电容对网口辐射发射有着很大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玩过网络,按照资料上说法如下:
中间抽头(Center Tap)
  中间抽头主要有两个作用:

谢谢:handshake斑竹回复,我在查查资料,深入学习下。

楼主:
2. 为Transceiver中Rx/Tx信号提供直流偏置
是为了增强信号,让信号传输的更远!